[求助] noise summary 怎么打到ade输出里面

楼主(2024-09-07):
noise summary 可以打到ade输出里面吗,每次都要点开看,有兄弟知道怎么操作吗

楼主:
想看积分电压噪声

网友A:
噪声谱密度积分然后平方,sqrt(integ(...))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谱密度积分然后平方,sqrt(integ(...))

这样算出来和noise summary 的total noise 差别好大(0.1-10 单位是V 看前10个噪声贡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算出来和noise summary 的total noise 差别好大(0.1-10 单位是V 看前10个噪声贡献)
...

你的getdata里面,噪声单位不对,你应该是用的V/sqrt(Hz),应该是V*2/Hz,对频率积分在开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getdata里面,噪声单位不对,你应该是用的V/sqrt(Hz),应该是V*2/Hz,对频率积分在开方
...

这样对的,noise输出单位改成V^2/Hz,sqrt(integ.....)结果和summary一致
感谢!!!

网友B:
rmsnoise函数,直接0.1 到10.    想看noisep2p噪声接rmsnoise(0.1 10)*6.6,6.6这个系数不知道怎么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rmsnoise函数,直接0.1 到10.    想看noisep2p噪声接rmsnoise(0.1 10)*6.6,6.6这个系数不知道怎么来的。 ...

rmsnoise(0.1 10) 和 sqrt(integ 0.1 10)结果是一样的 乘6.6就不一样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rmsnoise(0.1 10) 和 sqrt(integ 0.1 10)结果是一样的 乘6.6就不一样了

6.6的系数是看峰峰值噪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6.6的系数是看峰峰值噪声的

这个图是什么资料里的呀,可以发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是什么资料里的呀,可以发下吗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 ... rials/mt-048_cn.pdf

adi的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analog.com/media/cn/training-seminars/tutorials/mt-048_cn.pdf

adi的资料

谢谢!

网友C(2025-10-24):
为什么我用这个函数算出来和noise summary total不一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为什么我用这个函数算出来和noise summary total不一致呢?

看起来应该是你的Noise summary中输出单位是V**2 改成V试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