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df+netlist 后仿真 IOPATH的反标率低

楼主(2024-09-07):
各位大佬们,本小白第一次做后仿,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项目为数模混合,数字用的网表,模拟用的行为模型。后仿时用例可以pass,但是分析反标率时发现IOPATH的反标率较低只有66%。一开始怀疑是后端抽取sdf时带上了模拟行为模型的IOPATH的delay,但是网表里是没有模拟的,因此导致了反标不上。但是后端重新生成了sdf后发现没有改善,因此排除是数模接口上的问题。
       log里只有这一种warning,没有error。我查阅网上的资料得知这种warning一般可以忽略。反标是成功的,但是反标率较低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很久,希望各位大佬们指点一二,谢谢!

log

log

sdfannotateinfo

sdfannotateinfo

网友A(2024-11-18):
可以看下反标的log,是哪些路径没有反标上。然后再找对应的lib,是不是有定义对应的延时路径,有些foundry出的model和lib并不一致,比如model中有定义对应的延时路径,但是lib没有定义,这种情况就会导致反标率低

楼主(2025-01-17):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反标的log,是哪些路径没有反标上。然后再找对应的lib,是不是有定义对应的延时路径,有些foundry ...

谢谢!

网友(2025-05-14):
你好呀,请这个问题最后解决了嘛,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呢,请赐教

网友B(2025-06-13):
你好,想请教下,反标率的文件是怎么生成的?我添加了-diag=sdf:verbose的编译选项,也生成了sdfAnnotateInfo文件,但是这个文件中并没有反标率的信息。

网友(2025-07-13):
引用 网友B:
你好,想请教下,反标率的文件是怎么生成的?我添加了-diag=sdf:verbose的编译选项,也生成了sdfAnnotateIn ...

我记得sdfAnnotate 前面几行就会有反标率信息,你仔细看看

网友(2025-10-26):
最近自己也遇到了这个问题,问题解决了。

解决方法是:通过对比Sdfannotate文件中未反标上的cell的详细信息和对应cell的.v模型,发现.v模型中存在未反标上的相关信息,但是SDF文件中没有,和后端确认了是提取sdf信息时漏了相关参数,导致cell的IOPATH信息漏提取了。后端重新提取后IOPATH反标率达到了100%。

希望对以后的人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