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上总有一段M1一闪一闪的,咋回事啊?

楼主(2024-09-07):
DRC和LVS什么的,都没问题了。

就是那一段白色,打交叉的部分,闪啊闪,很讨厌。

网友A:
左边栏object--marker ,让其不可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边栏object--marker ,让其不可见

谢谢,这个marker是干什么用的啊,谁把这一段定义成marker了?

网友:
maker层一般提示错误的,你应该是打开了layout xl,你的器件源漏端需要严格照电路连接,源漏端不能调换,否则就会出现marker提示。你可以关闭layout xl,或者将器件翻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