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全差分运放stb仿真和在开关电容中的自激的问题?

楼主(2024-09-07):
1.请问全差分运放AC开环仿真,PM有75度,但是接了反馈之后用cmdmprobe仿真PM只有2度,这合理吗?
2.还有我用单极放大器用stb仿真有30多度,这样接成开关电容放大器之后
输出有点自激了

这是共模反馈回路,单级都自激,会是共模反馈回路的问题吗,我去看看,谢谢大家看到这里

网友A:
可以tran+stb 或者 pss+pstb

网友B:
cmfb环路是负反馈吗

网友C:
cmfb增益太高了,相位裕度不够,输出vcmfb那一路,用1/gm负载看看,把cmfb增益降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cmfb增益太高了,相位裕度不够,输出vcmfb那一路,用1/gm负载看看,把cmfb增益降下来 ...

谢谢您,就是这个问题,昨天被网友指点了,但是也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发大财

楼主:
引用 网友B:
cmfb环路是负反馈吗

是的,但是增益 太高了,降低后就好啦

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tran+stb 或者 pss+pstb

学习了。主要问题是cmfb增益太大了,降低后就好了。谢谢您,祝您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网友(2024-12-14):
请问为什么cmfb增益太高会影响环路共模的PM,我目前在仿真全差分环路差模的时候也遇到了PM不足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