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在tran仿真的时候不起振

楼主(2024-09-07):
但如果增加了maxstep后,就可以正常起振。不加maxstep的话,完全不起振。这种算是正常情况吗

网友A:
算,没问题的,因为不加maxstep导致步长过大的话会丢失一些仿真信息,一般最大步长我习惯设置为预计的周期的一半。不知道别的大佬是咋设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算,没问题的,因为不加maxstep导致步长过大的话会丢失一些仿真信息,一般最大步长我习惯设置为预计的周期 ...

感谢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