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过了,LVS老是报这个错误,咋回事啊?

楼主(2024-09-07):
网上搜也搜不到这个错误的讨论。

runset文件也配置了,没问题啊

网友A:
看一下pipo.log文件,估计有些库没有加载完全,gds没有导出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pipo.log文件,估计有些库没有加载完全,gds没有导出成功

谢谢,直接把原理图check+save,就可以了,很诡异的错误。

网友:
换个calibre版本试一试

网友B:
不要用自动导出gds
自己先stream out 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用自动导出gds
自己先stream out 试一下

谢谢,什么叫stream out,怎么操作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什么叫stream out,怎么操作啊?

自己手动导版图gds,virtuoso-file-export-stream。但是你LVS跑不动这个问题,如果其他版图能跑的情况下,你最好检查你的版图电源地和一些pin该打的打对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己手动导版图gds,virtuoso-file-export-stream。但是你LVS跑不动这个问题,如果其他版图能跑的情况下 ...

智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直接把原理图check+save,就可以了,很诡异的错误。

常见问题

看看 input 那个选项里面

是不是 layout 和 spice 都点了自动出 gds和netlist

spice如果点了自动出netlist,shemaitc 是需要 check and save
如果 没有check and save , 出 netlist也会报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