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新手小白,想从事analog layout

楼主(2024-09-08):
请问下各位大神,目前是了解了一些相关的知识,想要自己画一些小项目出来,但是有些无从下手,请问下大家哪里有相关的教程,如果说找工作的话请问下画哪些模块的话会比较好呢

网友A:
是工作转型,还是在校学生呢?目前是行业寒冬期,没工作经验的或者经验不足的,不是很好找工作,尤其模拟layout,前几年培训工作培训了大把,有点饱和的

网友:
没有项目实战,很难成长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工作转型,还是在校学生呢?目前是行业寒冬期,没工作经验的或者经验不足的,不是很好找工作,尤其模拟la ...

万一人家是硕士呢,现在大厂门槛不都硕士起步了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万一人家是硕士呢,现在大厂门槛不都硕士起步了吗

当然什么可能性都有,我说的是普遍情况,不过要是硕士的话,现在从事模拟版图有点浪费了,能考上硕士的,不会局限于模拟版图吧?选择性会更广,你觉得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当然什么可能性都有,我说的是普遍情况,不过要是硕士的话,现在从事模拟版图有点浪费了,能考上硕士的, ...

同意

网友C:
觉得可以试着投一下,看一下行不

网友D:
首先你是不是相关专业的?如果不是建议慎重考虑。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你是不是相关专业的?如果不是建议慎重考虑。

是相关专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工作转型,还是在校学生呢?目前是行业寒冬期,没工作经验的或者经验不足的,不是很好找工作,尤其模拟la ...

在校学生

网友E:
觉得可以投简历试试,努努力还是能找到的,起码软件要熟练一点,了解一些半导体制作工艺,电阻跟mos匹配啥的,其他的进公司后认真学,就前俩月我们公司就找了一个报了几年前模拟版图培训机构出师的,技术实在一般(画的慢+课本主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觉得可以试着投一下,看一下行不

我是打算说先自己熟悉下软件画一些模块这样子到时候简历上也会有比较好看点  但是找不到那种稍微比较详细的教程  有点无从下手  目前就画了一些比较简单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E:
觉得可以投简历试试,努努力还是能找到的,起码软件要熟练一点,了解一些半导体制作工艺,电阻跟mos匹配啥 ...

但是目前的话简历上只有之前做的带隙基准源的课设经历这样子,所以我是想说画一些版图的项目然后再投这样子会比较好看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目前的话简历上只有之前做的带隙基准源的课设经历这样子,所以我是想说画一些版图的项目然后再投这样 ...

校招的话够用了

网友:
这样的话其实还好,理论知识自己要巩固,项目实践的话,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版图实践课程,或者老师有项目让你帮忙做,这都是机会,不用报培训班哈,我个人觉得划不来,虽然行业现在寒冬期,在校生也是有机会的,说直白点,廉价劳动力,当然不知道你是本科还是研究生,还是建议,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能走前端设计岗位是最好的,版图还是挺累人的,上限低,到了一定阶段,得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不然是简单的画图工具,其实学校课程学的扎实,有机会还是走设计岗位,或者你考虑下数字后端?这个需要的知识面更复杂些,不过目前很多公司都是拿来主义,不愿意花很多时间培养新人,看你自己选择哈,相关专业的在校生,还是有很大的选择机会,并提升自己。个人愚见,欢迎其他大佬补充

网友F:
引用 楼主:
但是目前的话简历上只有之前做的带隙基准源的课设经历这样子,所以我是想说画一些版图的项目然后再投这样 ...

b站上有教学视频,简单模块画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b站上有教学视频,简单模块画一下,还是没问题的

只需要画一些简单模块就可以了吗  我是想要画一个稍微比较复杂点的学习下

网友F:
引用 楼主:
只需要画一些简单模块就可以了吗  我是想要画一个稍微比较复杂点的学习下
...

进公司进项目,才能有电路啊,自己撘电路嘛,自己撘的电路,没仿真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只需要画一些简单模块就可以了吗  我是想要画一个稍微比较复杂点的学习下
...

你说的比较复杂点的是到什么程度呢?科班出来还是有机会的找到工作的,只不过在薪资方面肯定没前几年那么好了,公司一般都有自己一套的培训流程的由浅到深,最后还是跟自己学习的有一定出入,个人感觉主要还是通过画一些简单的来熟悉软件,看design rule 也够用了,面试的话这些可能是加分项,估计最后还是看你的基础知识扎实不。版图说到底还是太容易被替代了。一些个人愚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进公司进项目,才能有电路啊,自己撘电路嘛,自己撘的电路,没仿真啊

自己有搭过一个bandgap的电路  画一个这个的版图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说的比较复杂点的是到什么程度呢?科班出来还是有机会的找到工作的,只不过在薪资方面肯定没前几年那么 ...

这样子就够用了吗 主要是我现在本科 目前的话不大允许去读研  所以想说先去找份版图的工作沉淀下

网友:
layout几乎都在招3-5年经验的,新人岗很少,而且感觉没接触过什么工艺,难进。去试试沿海那边投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有搭过一个bandgap的电路  画一个这个的版图这样?

也可以啊,一般进公司会有实操

网友:
版图这玩意 会要新人的要求不会高的   要求高的肯定不会考虑新人,在校生还是会更注重理论知识和对电路的一些理解,放宽心大胆去投,自信最重要

网友H(2024-10-18):
楼主,找到工作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找到工作了吗

目前还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还没有

我211硕专业不对口,目前在学,已经毕业,要求不高有能要的就行,不知道还有没有机会,还是想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