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tem

楼主(2024-09-08):
有大神遇到过totem启动时显示如下问题吗?是啥原因导致的?

网友A:
检察你的log文件啊 看看是什么问题

网友:
你这也得打开下log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察你的log文件啊 看看是什么问题

Log 里面没有啥信息.只有帖子截图的上面几行内容

网友:
一般是破解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Log 里面没有啥信息.只有帖子截图的上面几行内容

是说图中看到的两个file,你去打开看下,应该有具体的信息的

不然这样看不到什么问题。

网友(2025-07-03):
引用 楼主:
是一个LD开头的环境变量,忘记具体哪个了。

maybe  LD_LIBRARY_PATH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