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MOS Image Sensor GS pixel问题求助

楼主(2024-09-08):
小弟最近在看CMOS Image Sensor的书籍,在全局快门(Global Shutter,GS)像素部分有点不理解

(a)是传统4T卷帘快门(Rolling Shutter,RS)像素(b)是5T GS像素
相比于4T RS pixel,5T GS pixel在PD上端加了一个管子,控制PD上面节点的复位,4T pixel中的TG则作为5T GS pixel的全局曝光的开关,MEM用于存储光生电荷
这里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书上说5T GS pixel不能用CDS,感觉应该同样可以和4T中的FD一样,对reset信号和MEM中存储的信号进行CDS,求大佬解惑

网友A(2025-06-05):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首先你需要明确什么是GS pixel? 没错,所谓global shutter指的是同时开始曝光,同时结束曝光。那这意味着我需要什么操作呢?我需要先利用GRST进行全局复位,然后再打开TX进行全局转移,这两个操作都是全局的,正因如此,5T GS pixel的读出必须先读SIG信号,随后才能对信号存储节点进行复位,然后逐行读出。因为SIG和RST并不是关联的复位操作,所以不是CDS,只能称之为D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首先你需要明确什么是GS pixel? 没错,所谓global shutter指的是同时开始曝光,同时结 ...

那岂不是只是tx和gs的控制信号不一样嘛?tx每个行时间选不同的行像素,gs每帧选一次。没搞懂5t加入的Mpd是干什么的。麻烦解答一下疑惑,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问的很好,首先你需要明确什么是GS pixel? 没错,所谓global shutter指的是同时开始曝光,同时结 ...

我知道了,global没法rst,控制曝光时间,只能增加PD来控制。rolling可以通过tx和rst来控制曝光时间。

网友A:
我没太明白你表达的意思,global shutter重点在于整个pixel array同时开始曝光,同时结束曝光,这两个操作的GRST和TX都是全局操作的,另外你提到的MPD就是我说的GRST(像素设计中这个管子的控制信号习惯叫法应该是GRST),这个是控制全局曝光的关键。如果像你所说的"tx每个行时间选不同的行像素", 这已经偏离global shutter了。另外我思考了一下,如果在曝光期间对RST信号进行rolling读出,5T像素是可以实现CDS的,但是这样的话限制了最小曝光时间,且随之而来的是速度的极大牺牲,对于大面阵而言这是不能接受的。

网友:
另外就是这样做的话,CDS的间隔时间很长,FD上的dark current贡献会比较大,flicker noise 的削减也变得不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没太明白你表达的意思,global shutter重点在于整个pixel array同时开始曝光,同时结束曝光,这两个操作 ...

嗯嗯,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写的时候主语没有加,看着容易理解错。谢谢你的讲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