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电路基础知识求助

楼主(2024-09-08):
请问,杂散和相位噪声在理论上又有什么区别和联系呢,感觉都是表征信号在其他频率上的分量

网友:
相位噪声(Phase Noise)和杂散(Jitter)在电子学中都是重要的概念,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也有显著的区别。  相位噪声 相位噪声是指信号源的频率分量所产生的随机噪声。它表示信号源频率分量的不稳定程度,可以通过信号源频率偏离设定值的程度或频率调制紊乱程度来衡量。相位噪声是一种自然现象,可以通过调整信号源的频率来减少。  杂散 杂散是指信号源频率分量的变化率。它与相位噪声不同,杂散可以用来衡量信号源频率分量的变化率或变化程度。杂散也是一种自然现象,可以通过调整信号源的频率来减少。  区别与联系 区别:相位噪声的强度会随着频率的变化而变化,而杂散的强度则保持稳定2。相位噪声主要影响信号源的频率稳定性,而杂散主要影响信号源的频率变化率。 联系:两者都可以帮助信号源的频率保持稳定,从而提高信号源的性能,但也会影响信号源的精度和调制精度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A:
没必要执着于这两个概念,spur和phase noise都是信号的非理想特征的表现形式,找一个频谱图看看什么是spur能量,什么是phase noise能量,spur和phase noise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这个可以深究。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vco,压控振荡器,如果这个控制电压上出现一个小的干扰(幅度小,频率也要远小于vco的震荡频率),那vco的输出频谱上就会出现spur。
但是即使没有这个干扰,vco的输出频谱也是有裙带的,这个就是phase noise,phase noise来源于vco电路的,晶体管,电阻,电容,电感等等,当然比重是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执着于这两个概念,spur和phase noise都是信号的非理想特征的表现形式,找一个频谱图看看什么是spur ...

万分感谢!!!好像有点理解了,相位噪声是实时存在的,就是频谱图里存在裙带特征,而杂散可以理解为裙带上仍有一些毛刺。刚开始看论文,提到这两个概念不是很懂,我继续学着,希望之后能有自己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