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问混频器输出的中频频率应该为多少?有什么规定吗

楼主(2024-09-08):
求问,射频接收机混频器输出的中频频率应该为多少?有什么规定吗

网友A:
射频接收机混频器输出的中频频率(IF)没有固定的规定,但通常选择在以下范围内:  避开干扰源:中频频率应避开其他无线通信系统的工作频段和自然噪声,以减少干扰。 满足系统带宽需求:中频频率应确保信号能够完整传输,满足系统的带宽需求。 稳定性:中频频率应具有较高的稳定性,以减小因温度变化、电源电压波动等因素引起的频率漂移。 常见的中频频率有455 kHz、10.7 MHz和21.4 MHz等,但具体选择取决于具体应用和设计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接收机混频器输出的中频频率(IF)没有固定的规定,但通常选择在以下范围内:  避开干扰源:中频频率应 ...

那请问测量三阶交调点时,双音信号频率间隔取多少合适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