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大神画Full Mask的问题

楼主(2024-09-08):
RT。 有每个芯片的layout,现在想搭成full mask。 除了把芯片排列好放上去,还要画别的东西吗?  听说还得自己画对准标记?

网友A:
这个需要你们和代工厂谈好,其实就是所谓的FULL MASK的MPW,对准标记什么的是和光刻机台相关的,代工厂会处理的。

或者说的更简单点,就是还是MPW的做法,只是这个MPW都是你们一家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你们和代工厂谈好,其实就是所谓的FULL MASK的MPW,对准标记什么的是和光刻机台相关的,代工厂会处 ...

感谢大佬回复。
意思是我们自己还是只需要提供芯片的layout,具体在晶圆上怎么排列放置,还是代工厂那边处理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
意思是我们自己还是只需要提供芯片的layout,具体在晶圆上怎么排列放置,还是代工厂那边 ...

一般你需要排好吧,或者你可以问问FAB,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
意思是我们自己还是只需要提供芯片的layout,具体在晶圆上怎么排列放置,还是代工厂那边 ...

也可以你自己排好啊,这个也看你们自己需求,是每颗都需要单独封装测试,单独封装测试外面都要加好sealring,摆放的时候留好划片的空间,是不是有几颗需要重复放置等等,总大小不要超过最大光罩面积就可以了。

但也可以和FAB摆的人沟通,提出要求,让他们帮忙。工厂会利用划片槽放生产监控的TESTKEY,他们摆放,会更好的利用整体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