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 CADC波形不稳

楼主(2024-09-08):
如题,目前在做一个10位的SAR,本人是新手,搭出来一个电路,但是比较器的输入在进行比较的时候,波形在开关切换的时候有过冲,并且波形也不够平稳,这个可能是什么问题呢,纯新手,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楼主:
引用 网友A:
KICK-BACK NOISE?

你好!我后来又去看了下,我把开关弄成等比例以后,稍微缓解了一些。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开关切换以后正常电压应该保持,但是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几个mV的上升...两边的cdac都会有。比较器用的是预放大加latch,这个也会有kickback noise吗?

网友B:
“开关切换以后正常电压应该保持“是啥意思,这里的开关指的是什么开关,采样保持开关,还是比较过程中的逻辑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关切换以后正常电压应该保持“是啥意思,这里的开关指的是什么开关,采样保持开关,还是比较过程中的逻 ...

就是比较过程中的,类似图中这样,是一个阶梯型的波形

网友B:
这个图就看得很明显了,我推测是比较器的kickback没错,上升比较快的发生在比较器复位,下降比较缓的发生在比较器预放大。kickbcak也分共模和差模,共模不会对你的比较结果造成影响,感觉要是比较care这个的话,你要评估一下kickback差模的大小,以及你能否接受,这个kickback差模会贡献为比较器的等效输入噪声。
以上均为个人观点,欢迎讨论斧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图就看得很明显了,我推测是比较器的kickback没错,上升比较快的发生在比较器复位,下降比较缓的发生在 ...

好的好的,十分感谢,我先去学习一下,再和大佬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