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NA中为什么阻抗匹配最优点与NF最优点不同

楼主(2024-09-08):
求助求助!在做LNA的时候经常会在阻抗匹配最优点与NF最优点之间做取舍,但不太清楚该如何分析为什么会存在这个差距,以及该如何分析。

网友:
理论推导在RF的教科书上都有,实际仿真中就看noise circle和恒功率圆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