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噪声评价指标

楼主(2024-09-08):
论文里面bandgap噪声一般写uV(rms)from 0.1-10Hz,这个应该是通过噪声谱密度计算积分算出来的(nV/sqrtHz),但是看右图单位不太对,是黑色线 0.1-10积分结果是3.6uV吗

网友A:
这个结果应该就是黑线对应区间的积分结果了

网友B:
可否給個paper的全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结果应该就是黑线对应区间的积分结果了

他纵轴单位没标对吗,这是一篇TCAS I
细看这个黑色线,与纵轴交点已经超过2uV了,0.1-10应该不止3.6uV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否給個paper的全名

A3.6μVrms Noise, 3 ppm/◦C TC Bandgap Reference With Offset/Noise Suppression and Five-Piece Linear Compensa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Circuits and Systems I: Regular Pap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