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中Vcm based DAC权重问题,是否是因为电容漏电

楼主(2024-09-09):
最近在做12位的SAR ADC,但是发现越接近满摆幅,有效位数会突然骤降至6bit。瞬态仿真发现在最高的输入信号时,12次比较之后甚至无法达到共模。但把DAC的电容换成理想电容后就能达到11.3bit了。大概是第一次比较VN和VP上升或下降的电荷就不够,但后面的上升和下降的电压值都是前一次的二进制关系,所以和共模越差越多,最后无法达到。
不知道应该考虑哪里的问题,请问是切换开关的信号部分漏电了吗?

网友(2024-10-24):
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最近我也碰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A:
你这个时钟馈通好像没有啊,使用静态预放大器了吗

网友:
你是上极板采样吧?寄生电容会导致量化范围的减小 Ci/Ctot => Ci/(Ctot+Cp),因此输入接近满摆幅时会出现严重失真

楼主(2024-11-26):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时钟馈通好像没有啊,使用静态预放大器了吗

是的,请问怎么看出来没有的呀?没有突然跳变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请问怎么看出来没有的呀?没有突然跳变吗?

你的问题解决了没?
其次,你说的这个问题,如果比较器直接是动态的话,他的时钟馈通是十分明显的,就是你说的,在比较器时钟有效沿会有明显的跳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