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 wire bond drc问题

楼主(2024-09-09):
各位大佬麻烦看一下 俺目前在用wire bond rules去做drc验证的时候出现了如下的问题:

目前用的IO里面的间距都是50u;所以采用的bond PAD也是50u:PAD50GU_SL
想请教一下大佬这个报错是什么意思呢? 还有大概要从什么地方去做更改呢?

网友A:
rule的要求是CB width >= 53 um

楼主(2024-10-18):
引用 网友A:
rule的要求是CB width >= 53 um

嗯嗯多谢大佬 抱歉之前没登录论坛看到您的回复
这个问题前一阵子也发现是PAD文件有一点问题,更换PAD以后就可以wor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