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批量替换电阻,不改变原先的阻值

楼主(2024-09-09):
批量替换同一个pdk下面的 不同电阻。

在同一个工艺下手工替换是ok的,一旦使用virtuoso --> replace 批量替换,它的值都不变。
求脚本处理方法。

网友:
蹲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
手动替换是最稳妥的,不要老想着取巧。

网友:
你是要替换原理图里边的??

网友A(2025-03-31):
曾研究过,发现不靠谱,后来我们都是手动替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曾研究过,发现不靠谱,后来我们都是手动替换

是因为更改后CDF参数也跟着改通相同值了吗? 没办法做到设计跟进值?

网友:
脚本处理很难做到兼容,每两个不同工艺转换都需要改脚本,每个工艺pcell的变量、单位、旋转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因为更改后CDF参数也跟着改通相同值了吗? 没办法做到设计跟进值?

我记得电阻值是可以自动改的,但是有的有M和segement的会出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