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如何关闭--- UVM Report catcher Summary ---

楼主(2024-09-09):
有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在跑完case的时候,会出下面的report信息:
--- UVM Report catcher Summary ---和--- UVM Report Summary --
这个两个信息分别是谁报出来的,为什么两边的信息不一致,如果想关掉红色部分的信息要怎么做?

--- UVM Report catcher Summary ---

Number of demoted UVM_FATAL reports  :    0
Number of demoted UVM_ERROR reports  :    0
Number of demoted UVM_WARNING reports:    0
Number of caught UVM_FATAL reports   :    0
Number of caught UVM_ERROR reports   :    0
Number of caught UVM_WARNING reports :    0

--- UVM Report Summary ---

** Report counts by severity
UVM_INFO :    1
UVM_WARNING :    1
UVM_ERROR :    0
UVM_FATAL :    0

网友A:
你应该先了解了解什么是uvm_report_catcher,然后再分析分析为啥两边信息不一致,然后再决定有没有必要关

楼主(2025-03-29):
引用 网友A:
你应该先了解了解什么是uvm_report_catcher,然后再分析分析为啥两边信息不一致,然后再决定有没有必要关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