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飞线可以设置不显示哪些net吗

楼主(2024-09-09):
如题,virtuoso可以让飞线不显示某些net吗,比如我不想让VDD/GND的飞线显示出来,会干扰,这种可以实现吗

网友A:
annotationbrowser把VDD/GND眼睛关了噻

楼主:
引用 网友A:
annotationbrowser把VDD/GND眼睛关了噻

现在就是关着的,现在是拖动器件时出现的飞线会有VDD.GND想把拖动时的飞线取消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