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功率管状态

楼主(2024-09-09):
请问LDO中的MOS管工作状态,N功率管与P功率管的工作状态一样吗,我再网上查信息有讲在饱和区,有讲在线性区,工作状态的依据是什么,求赐教感谢

网友A:
饱和区吧。极轻载下可能在亚阈区,但是一般不会设计到线性区,PSRR会烂掉。

网友B:
多数在线性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数在线性区

您好,请问为什么在线性区呢,这个帖子目前两位回复就出现了两种情况,讲在饱和区可以理解为只有Vgs控制Id,处在线性区是为什么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饱和区吧。极轻载下可能在亚阈区,但是一般不会设计到线性区,PSRR会烂掉。 ...

您好,请问在哪里可以查到这个问题的权威答案呢,这个帖子目前两位回答出现了两个答案。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请问在哪里可以查到这个问题的权威答案呢,这个帖子目前两位回答出现了两个答案。
...

其实他们俩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只是看你更关心什么。我就以常见P功率管的情况举例分享个人看法。

1.空载/轻载,电流较小但功率管的尺寸一般很大,所以这种情况下在亚阈值区也是正常的。电流慢慢上升以后功率管才会逐渐进入饱和区,也就是一般预期的工作状态。

2.重载,这个时候功率管的工作状态一般是线性/饱和区。工作在这两个区域是互有优缺点的。

如果是饱和区,在重载、最小dropout的情况下保证饱和区工作条件往往会需要进一步加大功率管的尺寸。尤其是你的最大负载电流如果还很大的情况下,这个尺寸的增大量可能是不被接受的。因为加大功率管尺寸也会加大其寄生电容的数值,需要考虑稳定性和补偿的容忍度,以及栅端电压是否能够满足前级电路工作范围等。工作在饱和区的优点自然就是功率级可以正常提供增益,保证了重载时环路增益没有过多下降,进而保证LDO一些其他的性能正常。

如果是线性区,其实就把上面说的优缺点反过来。工作在线性区对于面积的节省是很大的,缺点自然就是环路增益会下降,这也会影响到其他的性能指标。当然了,如果你的dropout本来就很小了(比如3.3~3,2~1.8),那么重载大电流时功率管在线性区工作几乎就是必然的(Vds太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他们俩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只是看你更关心什么。我就以常见P功率管的情况举例分享个人看法。

谢谢解答,十分感谢。
两个问题:1.哪里可以学习到这部分的知识呢,论文或者书籍都可以。
2.MOS管作为放大作用是工作在饱和区,那作为开关MOS的状态是什么啊,关断是截止区,导通时应该是饱和区还是线性区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实他们俩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只是看你更关心什么。我就以常见P功率管的情况举例分享个人看法。

如果你的dropout本来就很小了(比如3.3~3,2~1.8),那么重载大电流时功率管在线性区工作几乎就是必然的(Vds太小)。

您好,上面这句话不太懂,压降很小跟Vds有哪些联系呢,比如NMOS作为功率管,会有电荷泵或者Vbias加入,不理解为什么在线性区工作是必然的,求解答

十分感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其实他们俩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只是看你更关心什么。我就以常见P功率管的情况举例分享个人看法。

对,LDO,low dropout
既然考虑这low dropout,那么必然多数情况是线性区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十分感谢。
两个问题:1.哪里可以学习到这部分的知识呢,论文或者书籍都可以。
2.MOS管作为放 ...

1.论文以IEEE上有的为主,如果对模块还没有基本的认知(原理,指标等),可以先看一些硕博论文。相关的书籍也有很多,你在坛子里搜应该都能搜到不少。

2.MOS开关一般是线性区。
3.我是以P功率管的情况为例。用N+chargepump当然也可以,其工作状态相信你可以自己分析得到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C:
1.论文以IEEE上有的为主,如果对模块还没有基本的认知(原理,指标等),可以先看一些硕博论文。相关的书 ...

您好,感谢解答,我还想了解清晰一些。开关工作在线性区我在拉扎维书上看到了,十分感谢。

PMOS在LDO做功率管,就算低压差时,Vds很小,这时候Vgs应该也很小吧,再减去一个VTH,还是在饱和区啊,我的想法时哪里出了问题呢,希望您可以再解答下,万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LDO,low dropout
既然考虑这low dropout,那么必然多数情况是线性区

您好,可以解释下为什么是在线性区吗,我想知道过程原因是怎么来的,就上面的问题“如果你的dropout本来就很小了(比如3.3~3,2~1.8),那么重载大电流时功率管在线性区工作几乎就是必然的(Vds太小)。”可以帮忙解答下吗,十分感激。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解答,我还想了解清晰一些。开关工作在线性区我在拉扎维书上看到了,十分感谢。

PMOS在LDO做 ...

中等负载电流的时候在饱和区是正常的。这里要考虑重载情况,这个时候功率管电流很大,那他的Vgs就不能小,不然他承受不了大电流。或者你就只能像我上面说的一样加大功率管尺寸,那么这就会出现我之前说过的问题。这实际上就存在trade off,大电流、低压差时你要工作在饱和区要付出很大代价的。
当然了如果你的最高负载电流本来也就没那么大,那重载下功率管工作在饱和区自然也是可以的,还是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选择适合你指标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等负载电流的时候在饱和区是正常的。这里要考虑重载情况,这个时候功率管电流很大,那他的Vgs就不能小, ...

十分感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实他们俩说的都有一定道理,只是看你更关心什么。我就以常见P功率管的情况举例分享个人看法。

谢谢老哥 菜鸟看着太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