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过滤小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

楼主(2024-09-09):
在RUN PEX提取寄生参数后,产生了非常多的寄生电容电阻,导致后仿的速度很慢,
有很多寄生电容寄生电阻是很小的,在仿真时可以忽略不计,
请问,
有什么方法可以把这些小的寄生电容和寄生电阻过滤掉吗

网友A:
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 可以设定 RC的限定值的 你问问版图人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提取寄生参数的时候 可以设定 RC的限定值的 你问问版图人员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