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view器件自身短路咋整?

楼主(2024-09-09):
用2024版的calibre跑PEX提取寄生参数,不知道什么原因前几天导出来的calibreview器件的线都是短的,如图中右边所示,没有短路的情况,但是今天出现图中左边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哪里可以设置的,有没有大佬知道是否可以通过什么设置让导出来的calibreview的net像图右侧一样短?

网友:
你q一下两个期间的symbol,看看是什么试图

网友:
magnify instance  by这个option试着调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