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仿真设置问题

楼主(2024-09-09):
小弟最近在研究蒙卡,在仿真的时候,Auto Stop选择sensitivity accuracy都没问题,但是选择其他三个Yield Verification 、Worst Samples Method、K-sigma corners都会提示同样的错误,如图所示。想请教一下坛友及各位前辈,这个Yield Verification 、Worst Samples Method、K-sigma corners是有那个地方需要特殊设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前辈,这个是如何设置的呢,目前的outputsetup如图。

你往右看就有spec,可以设置大于某值pass,或小于某值pass,也可以设置一个range。
但你这些output,我看了下基本都是波形(比如vtime,输出就是时域波形),一个波形定义spec就没意义了。你自己先仿一个adexl的single run,如果你定义了一个输出是数值(而非波形,比如ymax(vtime(***)取时域波形y轴最大值)的output,然后也定义了spec,你跑完了就可以看到它是否满足spec。这应该是adexl的最基础的用法了,先跑通这个了再去研究蒙卡吧。

网友A:
你设置了良率判断,那就得给仿真器一个判断的依据,output setup里设置spec,满足spec才能判定是pass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了良率判断,那就得给仿真器一个判断的依据,output setup里设置spec,满足spec才能判定是pass的 ...

这是我的output setup设置,请问前辈说的spec是设置哪个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设置了良率判断,那就得给仿真器一个判断的依据,output setup里设置spec,满足spec才能判定是pass的 ...

请问前辈,这个是如何设置的呢,目前的outputsetup如图。 屏幕截图 2024-09-09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往右看就有spec,可以设置大于某值pass,或小于某值pass,也可以设置一个range。
但你这些output,我看 ...

好的,谢谢前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