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同步时钟切换需要使用glitch free mux吗

楼主(2024-09-09):
将sel 在clk下降沿同步的clk_sel的作为mux的选择信号,有问题吗

网友:
要加上set_data_check保证无毛刺

网友:
卡了,,连发两次

网友:
需要注意切换的毛刺吧,单纯在clk的下降沿做切换似乎不够安全。
这里是一个可能的例子,希望能有帮助。

网友:
推荐用glitch free mux。 如果直接用Mux,即使设置了一些约束,也要确认clk_sel上没有glitch,如果有glitch, 就容易出问题

网友:
只要是mux源端多个时钟会同时存在的,最好用无毛刺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