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时钟树综合让时钟穿过锁存器的命令是什么

楼主(2024-09-09):
     目前我现在用的库是0.18um的,库里没有专门的ICG,但是需要门控时钟,所以无奈用锁存器和and搭的分离icg单元,DC中设置的命令是:
set_clock_gating_style -sequential_cell latch -minimum_bitwidth 4 -setup 0.25 -hold 0.15.

     网上说做时钟树综合前要让clk穿过latch,不能让软件将latch的clk端视为一个sync pin,但是我不知道Innovus相关的命令是什么,求帮助!

     此外,用锁存器和and搭的分离icg单元有别的约束要求吗?库里没有专门的icg单元真的让人苦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就是这个!但在cts时把Latch/G exclude掉的命令是啥,求告知一下

set_ccopt_property –pin pin_name sink_type ignore
exclude的话就不检查DRV了。也有设置成sink_type through的,不过新版本好像用ignore就可以了

网友:
时钟路径应该不是经过锁存器吧,是通过锁存器旁边的组合逻辑单元才对。

网友:
生成clock spec 看一下不就知道了,应该默认是穿过的

楼主:
不好意思,可能我没有描述清楚;那innovus时序报告中reg2gate总是过不去,这个要怎么设置约束呀

网友A:
时钟树综合时将Latch/G exclude掉,将其视为excluded pin. 这样综合的时候就不会balance latch/G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时钟树综合时将Latch/G exclude掉,将其视为excluded pin. 这样综合的时候就不会balance latch/G端了 ...

对,就是这个!但在cts时把Latch/G exclude掉的命令是啥,求告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set_ccopt_property –pin pin_name sink_type ignore
exclude的话就不检查DRV了。也有设置成sink_type t ...

非常感谢!

网友(2025-08-23):
正好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