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harge Pump钳位运放的带宽问题

楼主(2024-09-09):
想问一下这个用于CP的钳位运放的性能,如带宽、增益等,增益应该是越大越好,但是带宽拿不准,与PFD的参考输入相比需要多大,比如我输入250M参考,这个带宽应该多大呢?

网友A:
个见这个钳位运放是为了减少Glitch,其带宽大于环路滤波器带宽数倍即可,增益要求也不高,有限增益带来的影响不如offset,可能噪声更重要一些,offset,还有以及输出双向驱动能力(需大于电流源输出),大信号摆率是设计的优先

网友B:
运放在这的目的是让右侧支路的工作点跟随Vc,Vc的大信号变化是受PLL环路限制的,所以运放的闭环带宽比PLL带宽大个几倍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见这个钳位运放是为了减少Glitch,其带宽大于环路滤波器带宽数倍即可,增益要求也不高,有限增益带来的影 ...

感谢您,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个运放的带宽需要追踪PFD的每个cycle去降低开关的电荷共享效应,但是怎么做都很难调。却忘记了PLL的带宽,请问运放只需要在PLL的带宽内把Vc的大信号建立起来应该就没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在这的目的是让右侧支路的工作点跟随Vc,Vc的大信号变化是受PLL环路限制的,所以运放的闭环带宽比PLL带 ...

谢谢,仔细想想好像懂一点了,之前我往小信号方向走了,运放的带宽去追踪PFD的每个cycle,,降低cycle内的电荷共享效应

网友(2025-02-20):
引用 楼主:
谢谢,仔细想想好像懂一点了,之前我往小信号方向走了,运放的带宽去追踪PFD的每个cycle,,降低cycle内 ...

我还是想着小信号的东西,能麻烦您给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只需要管大信号的建立吗?

网友(2025-09-15):
您好,我在学习CP时也遇到了这个电路,我看楼上提到运放的作用1可以减少Glich,2可以使VC跟随,关于2有所疑问,因为在学基础模块的时候只有半边电路,即一个电容和上下两个电流源及其控制开关,此时基础电路和您这个图相比的优点在哪里呢?其中运放起到什么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