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mic40工艺中,LDO里面poly电阻用哪个呀?

楼主(2024-09-09):
楼主目前正在做LDO,里面Bandgap用的是电流模的Banba结构,电阻还是比较大的,两个50k+的,一个30K+的,还有两个小电阻,smic40的poly电阻有rppo,rnpo,rppo_sab,rnpo_sab,以及电阻率最大rhrpo,我看了下面积,感觉rppo或者rnpo好像有点太多了,有没有之前做过类似项目的大佬指导一下poly电阻怎么取,非常感谢

楼主:
smic40的几种poly电阻

网友A:
rhrpo,虽然mask比rppo多一层,但这一层一般都会用

网友B:
一般BG是用p poly。我建议你把全部电阻仿一下或者直接看PDK文档,自己看看哪个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BG是用p poly。我建议你把全部电阻仿一下或者直接看PDK文档,自己看看哪个合适。 ...

这个我全部都仿真了一遍,他们的温度特性不太一样,但是也能调出来,我看基本上都是用rppo或者rnpo的,没见过用其他poly电阻的,所以现在有一点担心。但是它们的电阻率太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rhrpo,虽然mask比rppo多一层,但这一层一般都会用

好的谢谢,我目前用的就是这个,感觉面积还能接受

网友:
rhrpo, 匹配和温度特性都要好一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全部都仿真了一遍,他们的温度特性不太一样,但是也能调出来,我看基本上都是用rppo或者rnpo的,没 ...

BG电阻主要要求精度高,温度系数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BG电阻主要要求精度高,温度系数小一些

这个我尝试了,温度系数要比rppo还低一点,感觉也能用,主要就是担心电阻率这么大,版图失配会不会很严重,就决定用这个了,我尝试尝试

网友C:
我们之前类似工艺都用的rppo_sab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之前类似工艺都用的rppo_sab

这个跟 rhrpo 是接近的温度特性,电阻率也很大,你们用过的话,我试试这个,好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