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如何用Redhawk-SC实现对大设计的层次化分析

楼主(2024-09-10):
一个设计规模很大,flatten跑Redhawk-SC比较吃力,请问大伙有没有比较精确的层次化分析方法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规模多大?200mm2  7nm 的flatten基本没问题

比这个要大不少

网友:
应该都是直接按后端模块划分吧

网友B:
顶层挂单个模块或者几个模块单跑,最多接口path会有些失准,最后顶层flatten挂全部block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层挂单个模块或者几个模块单跑,最多接口path会有些失准,最后顶层flatten挂全部block ...

没有层次化建模这类的层次化方法学吗?Metal Roll Up感觉也会影响精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层次化建模这类的层次化方法学吗?Metal Roll Up感觉也会影响精度

速度和精度本来就是取舍,roll up可以大幅提速,不然你那种大设计几乎跑不出来结果的。 vless和vector结合,多跑几种保证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比这个要大不少

按power domain 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速度和精度本来就是取舍,roll up可以大幅提速,不然你那种大设计几乎跑不出来结果的。 vless和vector结 ...

不然你那种大设计几乎跑不出来结果的

您好,这个pv 有什么方式加快跑出来的速度吗?因为最后肯定是要flaten跑的,增加核的数量不行吗?比如3000个co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