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ayout XL 调用管子 f=4 变为 m=4

楼主(2024-09-10):
如题,为了管子匹配,电路f=4想调用的时候改为m=4,连接关系还在,请问怎么设置呢,除了管子外,其他如电容也可以设置吗?

网友:
让电路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layout XL

需要配合别的选项吗?单独改这个好像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options -layout XL

试了下电阻可以,管子不行

网友B:
可以使用convert To Masaic这个功能调整管子数量,然后打散一层,这样管子的xl关系就可以保留啦

网友:
emmm,我喜欢直接调成1然后保留连接关系copy,但是貌似只有一个会有xl关系,但是连接关系还在,不影响连线反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convert To Masaic这个功能调整管子数量,然后打散一层,这样管子的xl关系就可以保留啦 ...

请问这个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在哪里呢

edit -convert-to mosaic

网友:
手动添加连接关系 define device correspondence

楼主(2024-10-11):
找到一个简单的办法,将XL调出来的管子删除,然后手动从工艺库中调出管子,使用下图这个手动建立连接

网友(2025-04-16):
引用 楼主:
找到一个简单的办法,将XL调出来的管子删除,然后手动从工艺库中调出管子,使用下图这个手动建立连接

...

是的,常常调用一个管子,后面连接关系乱了,也可以使用这个进行重新bond,而且高效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