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样选中当前显示的layer

楼主(2024-09-10):
在哪里可以设置只能选中当前显示的layer呢,当好几层金属叠层的时候我只显示某一层金属,在边选的时候还是会将没显示的layer选中,感觉应该有一个开关可以设置的……

网友A:
是不是没点used?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没点used?

我标题可能没写清楚,我想问怎样选中我当前显示的layer

网友B:
display options 中设置  勾选Selection Hint

楼主:
引用 网友B:
display options 中设置  勾选Selection Hint

试了一下对metal drawing是有用的,但是叠孔的场景下还是会选中没有显示的via

楼主:
十几层metal叠层的时候每次选中都要操作一遍还是有点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了一下对metal drawing是有用的,但是叠孔的场景下还是会选中没有显示的via ...

网友C:
将鼠标放置到孔叠层的位置,然后鼠标右键,点击(De)Select Under Cursor,可以弹出所有鼠标下方的所有东西,选择你想要的via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将鼠标放置到孔叠层的位置,然后鼠标右键,点击(De)Select Under Cursor,可以弹出所有鼠标下方的所有东西, ...

虽然不是我想要的那个功能,不过又学到啦~感谢

楼主:
解决喽家人们  ,在.cdsenv文件里把ViaSelectionMode这个开关的TYPE改为useCutLaye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