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线性电荷泵的导通和截止电阻对空载输出电压的影响

楼主(2024-09-10):
如图的线性电荷泵电路,输入电压为Vin,时钟摆幅为Vin,电路级数为2级,在空载时的输出电压理论上是Vout=3Vin。但是在低压情况下,开关管的导通能力有限,开关管导通电阻Ron比较大,那么开关管导通电阻Ron和截止电阻Roff是如何影响到空载的输出电压,以及在什么条件下才能影响到?大家有关这方面的资料介绍吗?

网友A:
除了Ron之外,VTH问题更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Ron之外,VTH问题更大。

Vth的问题更大,你是想让我把重点在放在Vth上面,在这里我感谢你的建议,这个确实是一个思考的方向。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我的mos开关管的栅源电压摆幅变大(>Vin),但是输入电压和时钟摆幅都还是Vin不变,即分别就是导通电阻变小了。我利用理想开关管搭建电路,在我的电路仿真结果来看,电路的空载输出电压随着我的导通电阻增大而减小,电路不是工作在SSL状态。泵电容为10pF,开关频率为10KHz,Vin=50mV,电路级数2级,输出没有接上电阻负载,只要电容负载。理想开关管截止电阻为1G,导通电阻从10M到100M变化,每隔10M变化。仿真结果:一个是整个瞬态仿真后的输出电压,一个是输出电压稳定之后的数值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