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庆祝教师节!开个挑战擂台,欢迎大家来切磋!

楼主(2024-09-10):
下图中,BJT管和MOS管的CE/CS,CB/CG,CC/CD,三种基本结构,推导一下输入电阻Ri,输出出电阻Ro,电压增益Av=vo/vi,全电压增益Avs=vo/vs。

第一位给出准确表达式的挑战者,复旦老唐发红包300元。

如果给出结果是错误的,说明基础知识不扎实,欢迎报名参加Razavi模集英文第二版教材共学公益活动。

2024/9/10
复旦老唐

网友:
大家快来参加,Jack发到群里去

网友A:
老师我来寻求一下帮助,请您指点一下这个公式怎么计算。我采取叠加法算了一下,分别计算OPA输出V1/VDD,与最终输出VO/VDD,但是算出来跟这个结果大相径庭。而且在分解的过程中不知道C1该怎么处理。请您指点下,或者有没有更好的解决方案。之前当太久spice monkey,现在想努力学习手算与思路,谢谢您

网友(点评):
一上来就挑战PSRR分析,你太彪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来寻求一下帮助,请您指点一下这个公式怎么计算。我采取叠加法算了一下,分别计算OPA输出V1/VDD,与 ...

『PSRR分析技术研究』众筹,可感兴趣?
https://bbs.eetop.cn/thread-975874-1-1.html
(出处: EETOP 创芯网论坛 (原名:电子顶级开发网))

申请这个研究项目的研究人员吧,我亲自指导你做研究。

6个月后,就成为PSRR分析牛人!信不信?!

2024/9/12
复旦老唐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来寻求一下帮助,请您指点一下这个公式怎么计算。我采取叠加法算了一下,分别计算OPA输出V1/VDD,与 ...

在重新翻基础书了,之前一直都是大致计算下,找出趋势然后依靠仿真器细调。这个结构是之前翻资料的时候,看到这一页ppt。但是没找到详细的论文,仿真器跑一下确实是有效的,现在想探究一下原理,但是麻爪了。

网友(点评):
只会KCL&KVL分析方法,当然会麻爪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师我来寻求一下帮助,请您指点一下这个公式怎么计算。我采取叠加法算了一下,分别计算OPA输出V1/VDD,与 ...

这个技术我之前一直在用,也没深究过,原来这个也算ripple cancel。

那说一下我的近似理解,由于这个ldo功率管是p管,那低频处EA的输出需要track 电源的变化来抑制psr,而高频处由于功率管cds的原因需要让EA的输出不再track电源来抑制esr。
C2的作用就是这个。
那为什么不直接在EA输出接一个到电源的电容,这是因为EA输出是主极点对带宽影响大,而C2那个地方加电容会引入一对比带宽大不少的零极点,虽然也会影响带宽,但影响小。
实际上C1改为接到nmos cascode那个地方对psr更好,缺点是稳定性受影响。
ppt上写的C1=C2,可能是指的C1+Cgd(功率管)=C2+Cg(cascode),功率管一般较尺寸大,所以C2能起作用,功率管很小时C2可能会起反作用。

具体公式的话靠近似估计也得大半天才能算出来。C1怎么处理书上一般会提,由于这里处于中频,是不好近似的。

网友(点评):
用文字描述来分析电路都是不可靠的!

网友B:
偶然看到这个挑战,但好像许久没人回答,那我就来锻炼解答一下唐老师出的基础电路分析了
望唐老师多多指教

1. CE

1. CE

2. CB

2. CB

3.CC

3.CC

4. CS

4. CS

5. CG

5. CG

6. CD

6. CD

网友(点评):
1、不能近似忽略,需要准确表达式。 2、gme=gm+gmb 3、需要整理成可以理解的,有物理意义的表达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偶然看到这个挑战,但好像许久没人回答,那我就来锻炼解答一下唐老师出的基础电路分析了
望唐老师多多指 ...

网友:
十分感谢唐老师的指导!已修正表达式化简问题和体效应跨导问题。以下为新的推导过程:

1. CE

1. CE

2. CB

2. CB

3. CC

3. CC

4. CS

4. CS

5. CG

5. CG

6. CD

6. CD

网友(点评):
1、CB结构,Av和Avs是错误的。 2、CG结构,Av和Avs表达式再整理一下,看看能否得到更好的形式。

网友B:
感谢唐老师点评!计算CB增益的时候想当然了,忽略了ro带来的电压增益影响。已修正CB和CG的推导表达式:

2. CB

2. CB

5. CG

5. CG

网友(点评):
建议使用Av=-Gm*Rout方法推导一下,看看有什么不同。

网友:
采用Av=-Gm*Rout的计算方法确实可以让CB的增益表达更加简约一些,而且逻辑性更强。以下是我对CB结构的增益计算的过程和对比结果:

2. CB

2. CB

再次感谢唐老师的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谢唐老师点评!计算CB增益的时候想当然了,忽略了ro带来的电压增益影响。已修正CB和CG的推导表达式:

Av=-Gm*Rou方法,需要在不画小信号的情况下,直接能够写出Gm和Rout表达式。

除了emitter/source degeneration,还有collector/drain degeneration,你知道吗?
https://bbs.eetop.cn/thread-976921-1-1.html

这些电路,你可以试试Av=-Gm*Rout方法。注意,尽量不要画小信号电路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Av=-Gm*Rou方法,需要在不画小信号的情况下,直接能够写出Gm和Rout表达式。

除了emitter/source degener ...

我确实没听过collector/drain degeneration,我了解一下直接写出Gm和Rout表达式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