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这个电路自偏置是怎么稳定共模的?

楼主(2024-09-10):
如题,PPT上说没加这个R,会使得共模不稳定,这个可以理解

只要偏置电流变了。共模就变了,那这个为什么稳定呢?

网友:
Sansen,Razavi都有提到这个结构

网友:
原书说没加R的意思是下面的NMOS管是电流源吧?这样的话,输出端是高阻抗节点,DC电压也就是输出共模是不确定的。
要是各自连接成二极管接法,输出端的DC电压是确定的。

网友:
cp/cn信号反向,短接一起就冲突了,加上电阻得到的是信号的共模点,实现的是两个自偏置的电源负载

网友:
和传统的电阻取样,运放负反馈一样,只不过这个地方运放的增益为1

网友:
可能是因为只要偏置电流不变,共模就不变

网友A:
可以先理解负反馈:共模升高,两个n管电流变大,导致共模下降。
因此共模会锁定在直流工作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先理解负反馈:共模升高,两个n管电流变大,导致共模下降。
因此共模会锁定在直流工作点。 ...

和沟道长度有关是吗

网友B:
实际工作中,偏置电流是不会变的,只有输入在变。输出共模就是VGS4。

网友C:
用R1/R2中间节点(假设为节点Vx)来偏置M4/M5,则Vx=(VCP+VCN)/2,显然Vx是输出电压的共模。偏置电流变化,会影响Vx的电压,但是共模仍然稳定。要选择R1/R2相对大,使得流过他们的电流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工作中,偏置电流是不会变的,只有输入在变。输出共模就是VGS4。

感觉您说的最实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R1/R2中间节点(假设为节点Vx)来偏置M4/M5,则Vx=(VCP+VCN)/2,显然Vx是输出电压的共模。偏置电流变化, ...

????电阻上会流过电流,应该相当于断路了吧, 加R只是为了提高小信号增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阻上会流过电流,应该相当于断路了吧, 加R只是为了提高小信号增益
...

会有很小电流流过。搭一个电路仿真下就知道了

网友D:
M4 M5栅极电位跟电阻连在一起,自动稳定共模输出啊,共模输出就是vth

楼主:
引用 网友D:
M4 M5栅极电位跟电阻连在一起,自动稳定共模输出啊,共模输出就是vth

不是Vgs?

网友:
是vgs ,比vth大一点点,正好等于尾电流,电阻上面静态,理想情况下其实没有电流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