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andgap电路后仿真ss工艺角高温低压条件输出参考电流偏移

楼主(2024-09-10):
在设计一个电流模带隙基准电流源的时候,电路前仿性能指标都很正常,但是后仿的时候在ss、85度和3V条件下温度曲线发生偏移(典型值27度,3.3V),其余工艺角和低温下都正常,应该不是核心电路问题。考虑改了启动电路但是没有效果,后仿看不到电路内部晶体管状态,我也不太好确定哪里有问题,那位大神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电路图

后仿温度曲线和上电启动

网友:
①SS条件下,应该是有管子工作状态不正常,此时VTH较大,管子可能工作在亚阈值区,两个pmos和运放内部的第一级输入管和第二级输入管重点排查

②图中的补偿电容这样添加缺点是容值比较大,而且PSRR比较差,建议可以将补偿电容加在pmos栅极和VP结点

网友A:
遇到问题先看工作点有没有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遇到问题先看工作点有没有偏

我在后仿版图里看了核心电路两个电流镜的栅极电压,低温正常工作是1.6V,高温偏离的时候就差了几mV,电源电压都是3V,漏极电压也是正常的BJT管低温到高温的电压变化区间,我觉得DC扫描的高温区间工作点应该也没有啥问题

网友(2025-07-05):
求教,前仿pvt图怎么集成到一张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