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开启速度不够快如何解决

楼主(2024-09-10):
我们的ESD模型一直用的都好好的,近期有个项目感觉ESD开启速度不够,1000v内部iv曲线开始偏移了,有没有什么办法解决呢?

网友:
有TLP曲线吗?

网友A:
你这个是高压 BJT 保护结果吧,你说的ESD model,能贴出来看看

楼主:
我们是将PDK提供的pdio ESD 拆成三极管的方式做的,图是原来pdio的tlp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高压 BJT 保护结果吧,你说的ESD model,能贴出来看看

这个就是ESD model 我们把PDK提供的pdio ESD器件拆成三极管然后在C E端口加上电阻的方式做成ESD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就是ESD model 我们把PDK提供的pdio ESD器件拆成三极管然后在C E端口加上电阻的方式做成ESD
...

     我说的是 你仿真ESD 激励的Model。你这个 为什么要把 foundry PDK里 的 Pdio  ESD  器件拆分呢? 它本身就是 PNP BJT 接成be短接的Pdio ESD 器件。加上电阻是什么意义呢?  你项目本身HBM 1KV 不是因为开启快不快,而是和这个ESD器件能力有关,layout pattern有关。你不能更改它的电路和版图连接方式,只能优化。还有check 下Size,减小了当然会降低HBM level。

网友:
有TLP设备需求的可以联系哦,ATMAN-CHEN 微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 你仿真ESD 激励的Model。你这个 为什么要把 foundry PDK里 的 Pdio  ESD  器件拆分呢?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是 你仿真ESD 激励的Model。你这个 为什么要把 foundry PDK里 的 Pdio  ESD  器件拆分呢?  ...

他们认为这样ESD开启速度会更快,这个ESD结构和大小都没问题,其他项目都有用过

网友:
这样子加电阻会减小 ESD器件的Vt1,Vt1减小了,自然会更早的开启。
现在打1000V就出问题,需要定位出具体是芯片那个位置出了问题才好发现根因,到底是ESD器件区域还是内部器件除了问题?

网友:
能看一下这个D0的版图或者剖面图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