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有大佬做过smic bcd18工艺的版图吗

楼主(2024-09-10):
想问一下大家,在smic bcd18 工艺电路中有的高压nmos源漏接在一起没有接地,有的nmos源漏接在一起接地,但是他们最外围的环都是p型的,所以我在跑lvs的时候出现了softchk的问题。然后我把电路改成源漏不接一起,又把版图里面sub和pepi接一起的设置关掉了,这次出现了bad device onlayer的错误,想问一下大家这种版图要怎么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顶

谢谢,我也顶一下

网友:
第一次出现软连接可能是你电路最外面的环的电位是不是设置错误了,你看看你电路里面nldmos的器件,一个接vdd一个接vss。baddevice是因为nldmos的buck和s电位必须接在一起,这个你去看看design rules的截面图。

网友B:
你的电路NM0第五端是不是有问题啊,如果是sub端的话怎么是接电源

网友:
第二张图片的画法是对的,smic180bcd我记得dnw管子要盖上subd层次,沿着最外圈盖上就没有软连接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路NM0第五端是不是有问题啊,如果是sub端的话怎么是接电源

是的,这个是不小心接错了,后面改了

楼主:
已经解决,是在电路里面q管子,将source and bulk AA tie together关了再调取器件就可以了,谢谢大家

网友:
电路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