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allow_path 与cdc clock的用法

楼主(2024-09-10):
在约束有交互的异步时钟时,一个是在clock group选项中添加-allow_path选项,打开时钟之间的交互,然后设置max_delay;另一种做法是对每个时钟单独创建cdc clock,然后依据cdc clock设置max_delay。这两者是不是作用都是相同的,有什么优缺点吗?

网友:
考虑SI时,设了async的clock group是infinite timing window; 没设的是sync timing window

网友:
clock group 和max delay 似乎是有优先级的,clock group 最高,开启allow path 后,不确定你的max delay 是否还能生效;单纯收时序的话,考虑后者,直接整一个cdc mode,对应整一个cdc sdc,设置时钟互查且 ignore clk latency 这样不会影响 func 功能;要不然,两个mode 打架,麻烦的很

网友A:
效果确实差不多,简单设计直接allow path可以,但是时钟多了,设计复杂了就会变的很麻烦,按了葫芦起了瓢,好比一个芯片就一个模块实现所有功能,能实现,但是非技术的影响因素会严重干扰分析工作,出了问题,动了这里坏了哪里

网友B(2025-08-22):
引用 网友A:
效果确实差不多,简单设计直接allow path可以,但是时钟多了,设计复杂了就会变的很麻烦,按了葫芦起了瓢, ...

我碰到了,我们购买的ip有些allow path,有些cdc clock,必打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碰到了,我们购买的ip有些allow path,有些cdc clock,必打架

是的,实践来看真的最好用cdc时钟进行约束,单独一个cdc约束简洁,解耦,也好检查,尤其是时钟比较复杂+写约束的不够熟练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实践来看真的最好用cdc时钟进行约束,单独一个cdc约束简洁,解耦,也好检查,尤其是时钟比较复杂+写约束 ...

为了兼容,我现在给ip那种使用allow path的约束,为了不打架,且不影响ip的约束,我直接单独建cdc clock 放进allow path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