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流模ACOT的Buck

楼主(2024-09-10):
求助各位大佬,今天看到立锜的一篇文章讲的是电流模不同架构之间的比较,正好我们也在做电流模ACOT的DCDC。
文章里提到,对于电流模ACOT来说,在高占空比下并不会像电流模那样出现次谐波振荡,所以不需要斜坡补偿这是为什么呢?在重载下ACOT的频率基本固定,和带时钟的电流模应该类似吧,为啥不需要斜坡补偿呢?

附上原文链接:降压转换器架构之比较 | Richtek Technology

楼主:
按照我的理解,我觉得可能是因为ACOT并不像有OSC那样的电流模一样频率固定,因为它是伪定频,由于它的Ton是固定的,但Toff是由电流采样得到的电流转电压值与Vea比较决定的。

当电感电流IL受其他原因影响发生一定偏移时,也会导致VOUT的输出发生偏移,使得VEA也在变化,从而Toff能够跟得上IL的变化,所以就不会发生次谐波振荡。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次谐波震荡只在峰值电流控制、高占空比时出现,因而需要斜坡补偿;不是所有的电流模高占空比都会出现该现象

网友A:
因為他轉移函數 Q2 always > 0,

且從current loop 擾動下去看dynamic: 不會有不收斂的行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為他轉移函數 Q2 always > 0,

且從current loop 擾動下去看dynamic: 不會有不收斂的行為 ...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為他轉移函數 Q2 always > 0,

且從current loop 擾動下去看dynamic: 不會有不收斂的行為 ...

你好!方便分享一下截取的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