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数字Metal change,怎么指定某层金属不变

楼主(2024-09-10):
大佬们,芯片流片回来有bug,想做metal cahnge。
一般不是先输入一堆disconnect_net connect_net connect_pin这种命令嘛,然后route_zrt_eco。
现在我想保证METAL6不变,有一个set_route_zrt_common_options -freeze_layer_by_payer_name的可以搞定。
但是我发现,在connet_net和connect_pin的时候,icc会删掉一些net,然后等待重新绕线,这样就会把METAL6的线删掉。
有什么办法让METAL6不变嘛
球球各位大佬了,救救孩子,真的搞不定了。

网友:
没玩过啊 期待解答

网友A:
应该是disconnect*才会删吧,先把这些net对应的metal6的shape抓出来再补回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disconnect*才会删吧,先把这些net对应的metal6的shape抓出来再补回去?

不是的,我实际操作的时候,disconnect不会删,会在route的时候去改。connect这个命令一敲进去,和这个net有关的shape全都没了,取而代之的都是飞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的,我实际操作的时候,disconnect不会删,会在route的时候去改。connect这个命令一敲进去,和这个ne ...

disconnect之前,对你想保留的那根metal2标记一下,connect完之后,再把你想保留的metal6的net属性改为新net

网友:
icc 没用过,直接加routeblk,只绕需要绕的选定的几根线应该可以吧,思路就是这个思路,当然routeblk 不保险的话,可以重新设定route 的top 和bottom 的layer,对于关键层的金属也可以fix 住,以保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