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VIN到VSS的ESD用e-pch5,请问是S接PAD还是D接PAD

楼主(2024-09-10):
具体情况是,电路的e-pch5是Source和Bulk接在一起,接到PAD。D端接VSS。但是版图中,source端是没有拉开gate距离的,而且没有加SAB层次。drain端是拉开距离的并且增加SAB层次。想请教一下,电路这种接法是不是有问题。电路也坚持让这么画版图,把没有拉开距离也没有SAB的source接pad,d端接V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这边的意思,电路连到没有SAB的S端是对的,d端的SAB是为了保证寄生的nwell到p的pn结,统一击穿开启?
...

是的。SAB 的作用就是镇流Drain端作用。 当然,如果你希望Source端也加SAB,对器件抗ESD是有好处的,It2会高点,但ESD Ron 会稍大。

网友B:
看你VIN的电位 ,高于VSS即做为PAD接D端,低于VSS即做为地接S端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VIN的电位 ,高于VSS即做为PAD接D端,低于VSS即做为地接S端

是高与VSS的,整个芯片VIN最高的,最低的就是VSS。电路说没问题,我还是觉得哪里不对。也和他解释不清楚,佬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吗。

网友:
让电路解释,没有问题

网友C:
因为是pmos,接法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pmos,接法没啥问题

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你是没有IO to VDD保护器件的 Failsafe 设计。PMOS  管子接IO to VSS来保护IO ESD 不常见,但也可行。但这种易引起LUP问题。至于ESD PMOS 为何还保持接地的Drain 加SAB,而接IO 端口的 Source 还是Normal,你可以从PMOS ESD保护 原理来理解就好了。

网友A:
IO ESD 通过Nwell to P+ drain 的avalanch BV 来形成PNP 泄放。SAB的作用就是使Drain端口finder能均匀开启,所以Drain SAB 是不能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 ESD 通过Nwell to P+ drain 的avalanch BV 来形成PNP 泄放。SAB的作用就是使Drain端口finder能均匀开启 ...

您这边的意思,电路连到没有SAB的S端是对的,d端的SAB是为了保证寄生的nwell到p的pn结,统一击穿开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SAB 的作用就是镇流Drain端作用。 当然,如果你希望Source端也加SAB,对器件抗ESD是有好处的,It2 ...

理解了,谢谢佬的指点。  这个我想再追问一句,如果是nmos的,这个sab的镇流电阻是再pn结的drain端的n的地方。如果是pmos的画,sab形成的镇流电阻再pn结的p地方。这个是有差别的啊。pmos的情况下,sab的镇流电阻在np导通结的p端,还能起到镇流的作用吗?

网友:
镇流作用只发生在BJT的集电极。PNP的 当然在PMOS的 Drain端。

网友:
如果你做过BCD 工艺,看看 HV Pdio layout 就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