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ormality: DFF0, DFF0X

楼主(2024-09-10):
Formality matched points report:

DFF0: Constant 0 DFF register
DFF0X: Constrained 0X DFF register

是什么意思?

楼主:
synopsys的解释是DFF0表示只有DFF的值只有0,DFF0x的值只有0X

楼主:
这个有什么坏处呢?
Senior叫我一个个去检查一下

网友:
如果说DFF的值只有0的话,是不是说明这个寄存器的值不变,不变的话是不是有问题。怎么说呢,设了一个DFF结果不会变,为啥不用一个常量替代呢。
0X的话信号带X,是多驱动/没驱动吗?

楼主:
查了RTL, DFF0X是因为IP 的一个register只有reset时清零,但没有写的动作。

感觉不好,但它就在那里,自己没权改。是不是IP写得不好啊?

实在想不通为什么要这个D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