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TS后的opt优化问题,新手求指导

楼主(2024-09-10):
CTS建立后:27018(45.74%)   进行post-CTS优化后:31253(57%)器件数量和占用率增加是不是太多了,但是就算是57%route还是会剩不到两千个DRC violation,布线资源不够,但是之前的别的设计占用率都是在70%-80%左右,新手不太懂是哪里出问题了,求指导

网友A:
看看有没有congestion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有没有congestion

route后看吗 应该是有congestion

网友B:
这个density变化肯定不对的。内部path TNS都是0 了啊,看看uncertainty设置的是否合理,看加了这么多DEL cell,CTS阶段fix hold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density变化肯定不对的。内部path TNS都是0 了啊,看看uncertainty设置的是否合理,看加了这么多DEL ce ...

uncertainty是sdc里面设置的吗,cts修复完hold就增加了四千多器件,修setup没有增加太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uncertainty是sdc里面设置的吗,cts修复完hold就增加了四千多器件,修setup没有增加太多
...

sdc里面有设置,你自己也可以设置,要看PR工具用了哪个

网友C:
setup hold uncertainty多少?
你的placement够均匀吗
看你有帖hold fixing cells report,那你把hold timing summary也帖一下呗
一楼timing summary最后有congestion百分比看来你也刚好没截图到
看起来是成熟工艺,我司的成熟工艺density确实都蛮高的,你这个routing能用几层metal?

楼主:
引用 网友C:
setup hold uncertainty多少?
你的placement够均匀吗
看你有帖hold fixing cells report,那你把hold timi ...

sdc里面是这样设置的,placement是设置过maxDensity 0.6的结果,看起来挺均匀的,hold timing在post-CTS优化过后的结果是下面的图,congestion我再找一下,是四层工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sdc里面有设置,你自己也可以设置,要看PR工具用了哪个

请问我这里又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刚place完成,没有进行post-CTS优化的时候,使用timing report报告setup,出现下面的报告,最大值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sdc里面是这样设置的,placement是设置过maxDensity 0.6的结果,看起来挺均匀的,hold timing在post-CTS ...

uncertainty没有指定-setup或者-hold所以被apply到了所有,0.6 hold uncertainty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值你可能要去确认一下是不是真的要卡这么重
我不确定propagate clock能不能override set clock latency,个人觉得最好拿掉,但是有-source的可以保留
2%H 6%V的overflow算是非常重,你要去开一下congestion map看一下到底哪里congestion最重,有可能会要改power plan
你下面发的那个timing report看起来preCTS都没做,刚place完这样是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certainty没有指定-setup或者-hold所以被apply到了所有,0.6 hold uncertainty是一个比较大的数值你可 ...

好的,请问这个uncertainty数值是根据工艺设置的吗,还是说这是一个经验值呢,我把这个值设置成0.3再试一下
这个propagate clock我不懂,是前端给到的sdc...我等下做个对比尝试一下
这个2%H 6%V是overflow的数值指标吗,使用的布局就是评估面积最简单的矩形,应该不需要改power了吧
就是刚place完的话,这个WNS的值来说会不会太大了呢,主时钟周期也才35,觉得有点奇怪

网友C:
引用 楼主:
好的,请问这个uncertainty数值是根据工艺设置的吗,还是说这是一个经验值呢,我把这个值设置成0.3再试一 ...

你去跟前端讨论一下hold uncertainty是否合理吧,period 35ns setup uncertainty也许可以再大一些所以你要考虑的应该是setup hold uncertainty分开。有些时候foundry也会提供signoff recommend uncertainty或者guideline

刚place完有可能会有非常大的fanout和很长的net所以setup timing异常很正常,要看也应该是看preCTS timing结果
开一下看看哪里最红甚至发白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去跟前端讨论一下hold uncertainty是否合理吧,period 35ns setup uncertainty也许可以再大一些所以你 ...

好的 谢谢,我先去尝试下,思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