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电路

楼主(2024-09-10):
求助求助!!!如图电路如何进行精确的小信号模型分析啊,要算出它的增益表达式,极点,零点

电路原理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点评):
最基本的电路,要自己掌握分析方法,不要只会乞讨是求助。

楼主:
顶一下,可别沉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顶一下,可别沉了

请大佬留步指导一下我!!!

网友A:
输出节点在哪里?

网友B:
这种对称的结构 一般都是用一半的电路去推导  而且你这个是classab式的 所以要注意
另小信号计算增益 很复杂的电路要学会简化 一般可以先算Gm,再计算Rout, 相乘就是增益了
Gm怎么算 Rout怎么算 书上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节点在哪里?

输出节点有四个,在中间的四个输入管的发射级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节点在哪里?

原理图(含输出)

原理图(含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对称的结构 一般都是用一半的电路去推导  而且你这个是classab式的 所以要注意
另小信号计算增益 很复 ...

您好,感谢留步指导。对于您所说的半边电路法,我是这么画小信号模型的,但是因为要求两个传输函数,VP1/VIN,VOP1/VIN,然后想用叠加法,先把pnp输入管的输入接地,另一个输入管正常,分别去计算VP1/VIN,VOP1/VIN;然后将npn输入管接地,另一个输入管正常,计算VP1/VIN,VOP1/VIN;将最后结果叠加起来。请问我的这种思路对吗?还有就是您说的gm乘以rout,这种方法我只在处理mos放大电路见过,bjt运放也适用吗?

半边小信号图

半边小信号图

网友(点评):
电容C的大小?如果是退耦电容,小信号计算就简单了。BJT电路中,射极到地电容,大部分情况是退耦。

楼主:
感谢点评,可我要不是一头雾水找不到方法,岂会来平台求助大家。

楼主:
引用 楼主:
您好,感谢留步指导。对于您所说的半边电路法,我是这么画小信号模型的,但是因为要求两个传输函数,VP1/ ...

电容C大小是100fF,不知道什么是退耦电容,我去查查,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