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三极管的β值可以小于1吗?

楼主(2024-09-10):
在做带隙基准仿真时发现三极管的β值为0.2导致基极电流远大于集电流。这合理吗?

网友:
基极和集电极短接,作为二极管使用了,就不能套用三极管的参数了。

网友A:
认可二楼关于此时beta值的说法。
嘿嘿,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想过,即使抛开版图绘制的局限或者方便,为什么所有地方的bandgap都要用BC短接的三极管,为啥不可以断开B与C然后只用BE之间的二极管,又或者为啥不直接用二极管呢?
这个背后其实是个器件问题,
是这样的,

网友B(2025-10-27):
引用 网友A:
认可二楼关于此时beta值的说法。
嘿嘿,不知道楼主有没有想过,即使抛开版图绘制的局限或者方便,为什么所 ...

前辈您好,可以解释一下吗,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辈您好,可以解释一下吗,真没考虑过这个问题

问的deepseek。结合已经忘得差不多的半导体物理知识可以这么理解。

常见的cmos工艺是P型衬底,
      bjt是寄生的pnp,p+注入,nwell,p-衬底。 除非用deepnwell,p-衬底必然接地。
然后diode分为pdiode和ndiode,
      ndiode即p-衬底,n+注入,p-衬底接地,那正常就是反偏的pn结,只能用于esd了。

      pdiode即p+注入, nwell,本质和前边的bjt应该没太大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