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小白求助大佬ing

楼主(2024-09-10):
求教各位大佬,为什么M2、3两个pmos的Vds会这么高,其他的管子直接都是线性区啦

网友(点评):
设计Opamp电路,关键是设计Bias电路。直接给电压偏置,你中了Razavi教材的毒了!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对 设计电路最开始就是偏置电路 你偏置电压都不对 dc工作点无法保证

网友B:
用电流镜提供电流吧

网友C:
这个全差分电路得用共模负反馈来偏置,不能用理想电压来偏置。

网友D:
这不是很正常,下方有电流源限流,而上方没有,上方驱动更高自然导致输出电压高。
做共模反馈吧。

或者输出接你想要的共模,调整上方管子尺寸到电流合适
但最终还是要做共模反馈的,不然不同工艺角共模会偏。

网友E:
学习一下共模反馈吧~

网友F:
赞成楼上的意见  全差分的运放要共模反馈,建议楼主补下共模反馈的知识

楼主:
引用 网友F:
赞成楼上的意见  全差分的运放要共模反馈,建议楼主补下共模反馈的知识

好嘞,正在疯狂补充中,太感谢啦

楼主:
偏置部分确实有问题,看了个教程上用了理想电压就直接放上去了,确实不应该这样,感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的很对 设计电路最开始就是偏置电路 你偏置电压都不对 dc工作点无法保证 ...

嗯嗯,还在学习补充,非常感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全差分电路得用共模负反馈来偏置,不能用理想电压来偏置。

嗯嗯,这部分在学习中,非常感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E:
学习一下共模反馈吧~

嗯嗯,正在学习中,非常感谢大佬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很正常,下方有电流源限流,而上方没有,上方驱动更高自然导致输出电压高。
做共模反馈吧。

嗯嗯,在继续看共模反馈,非常感谢您的指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电流镜提供电流吧

嗯嗯,这就去改,非常感谢大佬的指点

网友:
必须共模反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