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rtuoso schematic里面仿真得到的曲线

楼主(2024-09-10):
如何自动在曲线的最高点加一个marker?

手动找最高峰,有可能找的不精准啊!

网友A:
你用calculator里面的ymax函数不就行了

网友:
手动的 你就放大那块 一直放大 就行了 精确的还是用楼上的方法去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calculator里面的ymax函数不就行了

调calculator,还是太麻烦了。

没有跟频谱仪一样,直接找peak的快捷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