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下 schematic如何一次性解除锁定

楼主(2024-09-10):
cadence下 schematic锁定之后只能一个个删除,不会用这个命令:“rm -rf  文件名”。请教各位大神

网友A:
启动virtuoso的terminal下敲:clsAdminTool -are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virtuoso的terminal下敲:clsAdminTool -are .

说找不到命令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找不到命令

在virtuoso的窗口里的命令行位置

网友C:
find . -name "*cdslck*" | xargs rm -rf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virtuoso的窗口里的命令行位置

后面我再试试,谢谢您

楼主:
引用 网友C:
find . -name "*cdslck*" | xargs rm -rf

这个好像是可以的,终于解决,耶,谢谢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