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ilelist中编译问题求解

楼主(2024-09-11):
有下面几段代码,结果报错,请大佬帮忙查看原因

/* path:  /home/xxx/tx_pkg/transaction.sv*/
class transaction extends uvm_sequence_item;
    rand data_type_t data_type;
    rand bit                          dot_ivld;
    ...
endclass

/*path: /home/xxx/tx_pkg/sequence_item_package.sv*/
package sequence_item_package;
import uvm_pkg::*;
`include "uvm_macros.svh"
`include "transaction.sv"
endpackage

/*path:  /home/xxx/env/environment_package.sv*/
package environment_package;
import uvm_pkg::*;
import sequence_item_package::*;
`include "uvm_macros.svh"
`include "ref_model.sv"
...
endpackage:environment_package

/*filelist*/
+incdir+$SV
+incdir+$SV/tx_pkg
+incdir+$SV/env
+incdir+$SV/test

$SV/include.svi
$SV/tx_if.sv
$SV/rx_if.sv

# Env Test Package
$SV/tx_pkg/sequence_item_package.sv
$SV/tx_pkg/tx_package.sv
$SV/env/environment_package.sv
$SV/test/test_package.sv

网友:
看下tr这个文件是不是在ref_model前面编译的,放到前面去

楼主:
一个很低级的错误,filelist没加对environment_package.sv文件,加成了一个名字类似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