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lta sigma ADC

楼主(2024-09-11):
请问delta sigma型ADC输入端加BUffer的作用,增强驱动能力是怎么体现的,能否举个例子

网友:
能驱动adc内部的容性阻抗,在每个phase的时钟内都可以采样完整

网友A:
假定你需要用SDM测量一个电压,这个电压驱动能力很弱是通过两个大电阻分压得来的,而SDM首先需要对这个弱电压采样(第一级积分器采样电容),半个clock周期内这个弱电压肯定无法将采样电容充满。所以需要buffer增强驱动能力。
就比如,给定一分钟,让一个人给一个大水缸注水,肯定无法注满,这时候就需要增加预算搞一台抽水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假定你需要用SDM测量一个电压,这个电压驱动能力很弱是通过两个大电阻分压得来的,而SDM首先需要对这个弱电 ...

这个比喻很赞,说明了增加buffer要付出的代价,没有免费的事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定你需要用SDM测量一个电压,这个电压驱动能力很弱是通过两个大电阻分压得来的,而SDM首先需要对这个弱电 ...

太赞了谢谢